求助 轴承的等级

楼主(2010-03-04):
那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轴承有0(普通级)6(高级)5(精密级)4(超精密级)2(最精密级)这几个等级一般轴承用0级此等级在轴承型号上不标注,机床主轴、精密机械、测量仪和高速机械等要求特别高的才用后面这几种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