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产的CA6136,刚买的时候还可以,现在发现停车困难!

楼主(2010-03-04):
我厂有一台沈阳产的CA6136,刚买的时候还可以,现在发现停车困难,现象-----启动后停车时在400转以下无法停车(正常停车位置)500转以上要等20秒。以前一般我都是靠手柄过位来实现停车的,现在已经无法顺利掌握,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咨询厂家,把意见发上来给大家看卡

网友:
手柄过位停车 什么意思 不明白

网友:
CA6136的主轴箱内有正转离合器、反转离合器和制动器,通过控制杆控制主轴的正转、反转,在中间位置制动器动作,迅速使主轴停止转动。你的车床故障估计是制动器出现问题,请找维修人员调整或维修更换。早期生产的CA6136的制动器在主轴箱内,近期生产的CA6136制动器在主轴箱外,输入轴处。

楼主:
楼上的制动器CA6136的主轴箱内有正转离合器、反转离合器和制动器。制动器好像是磨损的太厉害了,可是就算没有制动器,也应该能停车啊!该车也换过好几次制动刹皮,可是每次差不多用一个月,就把制动刹皮摩断了。我想应该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离合器调的太紧,松一到两格(有时正反同时调)。过位停车近量少用,容易造成摩擦片加速磨损。如果调整后500转以上启动慢就检查摩擦片和马鞍键是否磨损。

网友:
不行。怎么整也不行。我们厂有2台怎么修都修补好。我们附近、几个厂都有6136.都是这毛病。

网友:
摩擦片调一调,制动带紧一紧(退矩用完了),不外乎这两方面的问题

网友:
楼上几位朋友还是找个专业的维修师傅给你们调整一下正确的离合间隙和刹车吧。

楼主:
这台机其实先有两位机修师傅调整过,都不成功。后又由一位师傅改制过控制手柄的行程,好一点,但是没有用多长时间又不行了

网友:
哈哈,LZ你好倒霉!
个人觉得6136是沈阳机床里最垃圾的!
我们公司也有一台不到一年,已经快成废铁拉!

楼主:
12# 墙头等红杏 我已经改善了

网友:
和6140一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车床是不带调整的,是液压的,一般是离合器轴上的磨擦片处出现了撞击变形,导致磨擦片无法顺利复位,或磨擦片是贴合的太紧了,造成分离不好。说简单点是磨擦片太平了。

楼主:
14# 东海fyh126 仿6140的6136

楼主:
15# 北京机床维修 你说的不是沈阳产的?我的可以调整的,这床子可能是设计不合理——————它是能停就启动慢,启动快了就停不下来。原来是正转启动慢·反转启动快,经过我的改进,正反转差不多好了。

网友:
现在沈阳的普通机床,精度和质量都比以前差多了

楼主:
沈阳的普通机床比以前差多了?那他的数控怎么样,好点吗?

网友:
沈阳一机是越做越垃圾 普车床身都不自己生产了,哎~~悲哀啊

网友(2010-04-04):
沈阳的还好点。大连的更次。前年老板买了台大连30.稳床子的时候发现床身裂了.这样的都能出厂.

网友:
调整刹车带的调节螺栓.正反转离合器也要调节好.

楼主:
经过多次观察,我发现这床子的离合器控制距离不够,

网友:
正车离合器轴承是否损坏

楼主:
24# 大杉123 离合器轴承是没坏

网友:
不太懂,我用的是CA6140A

楼主:
27# 石臼龙王 厂家总是厚脸皮说这是正常现象,怎么要求他也不予理睬。

网友:
除了摩擦片间隙不能太紧,元宝铁磨损过度,加大对摩擦片的润滑试试

网友:
我们厂都是沈一机的床子,全都叫厂家来修调过,,,是不乍地啊

楼主:
29# wtuwfn 是质量不行,沈一机落伍了

网友(2013-02-20):
现在才看见你的帖子,我公司已经买了一台CA6136,用的不到一年时间,厂家来维修四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