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温控制---请教

楼主(2010-03-04):
希望和各位高手探讨一下,谁能提供一些有关液压系统中油温控制的资料,主要关于高温液压油和低温液压油进行混合从而达到所需的油温方面的资料。谢谢各位了。。。。。。。。。。

楼主:
油箱设计---请教

请问如果要设计一个液压系统,需要一个进油箱和一个回油箱,按照经验公式,初步估算油箱体积为液压泵流量的A倍即V=AQ,那么这个算出的体积是指进油箱和回油箱体积的总和是AQ呢?还是指进油箱和回油箱的体积都是AQ呢?请各位高手给予帮助啊,急急急。。。。

网友:
进油和会有不是在一个油箱里面的吗?
反正我们设计的油箱的容积就是系统流量的几倍而且就一个油箱。

楼主:
我们的是一个进油箱和一个回油箱

网友:
都是AQ

请楼主不要从复发主题贴。

网友:
你的进、回油箱之间的连接方式是什么,流量如果大于你泵的流量就是一个,否则就不是

网友:
要是两个泵的话,都是AQ,保证安全吧

网友(2010-04-03):
一个邮箱就够了,从中间用隔板隔开

网友:
希望楼主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要两个油箱,一个回油一个出油

网友:
不理解为啥要用两个油箱?你说的热油箱和冷油箱是怎么回事请?是不是将回油箱叫做热油箱?
     一般邮箱都是做成一个的,只是在油箱的中间用隔板隔开,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回油和吸油分开,避免将回来的热油直接吸入吸油口,形成直接循环使系统发热。并且将系统没有过滤干净的杂质隔离在回油箱,不再进入系统。

楼主:
我们用两个油箱,一个进油箱和一个回油箱,中间用电磁阀连通,为了在回油箱加热和冷却后,在进入进油箱。保证温度为恒温。

楼主:
热油箱和冷油箱指的是,因为系统需要恒温,比如说要保证液压油必须在70度,我们想用一个高温油箱和一个低温油箱,两个油箱中的油在管道内汇合后温度刚好为70度。满足实验要求。

楼主:
S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楼主:
我们是一个进油箱和一个回油箱,两者用电磁阀连通,主要我们在回油箱中进行加热和冷却,然后把油放进进油箱中在进入系统,我们需要油温恒定为60度。

楼主:
我们使用一个进油箱和一个回油箱,中间用电磁阀连通,我们在回油箱中进行加热和冷却,然后放到进油箱中,我们系统要保持60恒温。

网友:
你可以在油路的回油扣那里加装一个风扇... 这个效果不错的~~

楼主:
10# 金话筒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要考虑的太多了,首先想了解一下你的系统式间隙工作还是连续工作,如果是连续工作的话,要想达到恒温那最少的有足够大的一个吸油箱和足够大的一个回油箱,另外还得有一个中间调温箱,只有这样才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实际应用当中要求油温的范围是有的,但是很少要求恒温)
    你的回油箱要做到一定时间内(给中间箱一个调节时间)的只回油不出油,你的吸油箱要做到一定时间内的只出油而不进油。至于这个时间要看你的冷热调节时的效率。
   还有就是你如果想只要两个邮箱的话,那就两个油箱中间接一个长一点的通道,并且接一个循环油泵。在通道上安置一个功率足够大的冷凝器和加热器,在紧挨着吸油箱的地方安置一个温度传感器,由它何其相关的电路来控制冷凝器或加热器。在吸油箱的高处和回油箱接一个溢流管,这样做是为了将循环泵推到吸油箱里多余的油在溢回回油箱。
                                     已上是我的一点看法,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