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用rec指令画矩形尺寸不准

楼主(2010-03-04):
autocad用rec指令画矩形,画出来以后测量的尺寸不准,比如画一个100的方形,画出来以后却是一个长方形,而且测量出来的尺寸也不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出个图让我来看一下

楼主:
我用rec指令画的是100.200的矩形,测量出来的却不是100.200

网友:
我用rec指令画的是100.200的矩形,测量出来的却不是100.200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是不太会用cad了.具体操作如下:在命令行输入REC→空格→在屏幕上任一处单击鼠标左键,然后向右下方拖动→输入D→空格→输入100.2→空格→输入100.2→单击鼠标左键→输入dli→标注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