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t轴类锻件需要多大的钢锭,采用多大压机锻造?

楼主(2010-03-04):
各位前辈,小弟刚接触锻造,希望请教一些锻造基本问题:
60t轴类锻件需要多大的钢锭,采用多大压机锻造?
冒口、水口是在锻后切割还是在锻前切割,采用何种方式切割?
3m环类锻件(齿圈)一般锻造工艺流程?是锻前切割冒口的吗?

希望各位不要见笑,小弟谢过了~~

网友:
1.  60t轴类锻件需要多大的钢锭,采用多大压机锻造?
     85T钢锭,8000T~10000T以上压机
2.  冒口、水口是在锻后切割,采用氧炔火焰或等离子切割,也可以锯,最好的办法是锻造过程中热剁。
3.  3m环类锻件(齿圈)锻前切除冒口和底部,可以热剁也可以锯,用1200T压机制坯,4m轧环机制环。

网友(2010-04-14):
     85T钢锭,8000T~10000T以上压机

网友:
兄弟  我们公司能做10T 报告10T一下的所有锻件
需要的联系我一下

网友:
我公司做15吨以下环锻件,需要和我联系

网友:
我公司做35T以下的各种锻件·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
最低需8000T压机,
多大钢锭需锻件技术要求来定,还有钢锭纯净度。如利用率66.6%,用90t钢锭。利用率70%,可以用85t钢锭。需综合考虑呀!

网友(2010-07-03):
呵呵,这么大的零件是做什么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