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油泵的维护与管理

楼主(2010-03-04):
   高温齿轮泵是聚酯熔体输送、增压和熔体计量必不可少的设备。高温油泵比其他型式的熔体泵结构紧凑、运转可靠、能耗低、容积效率高,对熔体的剪切作用小,在高粘高压时流量稳定,无出口压力波动。该泵具有的独特优势及在工艺流程中的关键作用,使其在聚酯生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如此,如果对泵的操作使用不当,管理不到位,不仅不能发挥其效能,甚至会造成泵的突然损坏。
  一、结构及工作原理
  一台完整的齿轮油泵包括马达、减速器、联轴器和泵头几部分,泵头部分由泵壳、前后侧盖、齿轮轴、滑动轴承和轴封构成。高温齿轮泵属于正位移泵,工作时依靠主、从动齿轮的相互啮合造成的工作容积变化来输送熔体。工作容积由泵体、齿轮的齿槽及具有侧板功能的轴承构成。
  当齿轮旋转时,熔体即进入吸入腔两齿轮的齿槽中,随着齿轮转动,熔体从两侧被带入排出腔,齿轮的再度啮合,使齿槽中的熔体被挤出排出腔,压送到出口管道。只要泵轴转动,齿轮就向出口侧压送熔体,因此泵出口可达到很高的压力,而流量与排出压力基本无关。
  二、运行管理
  1、日常维护
  (l)泵的解体和清洗,升、降温,起停都应严格按照规定操作,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
  (2)应注意保持增压泵人口压力的稳定,使其具有稳定的容积效率,以有利于泵本身运行和下游纺丝质量的稳定。
  (3)人口为负压的填料轴封泵,应保持填料函处压力高于外界大气压。背压降低时,应及时调整填料函的压力,否则会使泵吸入空气,造成铸带条断带,影响切粒,导致切粒机放流。
  (4)要经常检查热媒夹套的温度,主体与前、后盖的热媒温度要保持一致。
  (5)每一次产量提高时,要将当时的产量、转速、出、入口压力、电流值记录下来,并将前后数据加以比较,认真分析,以便尽早发现异常,及时处理。
  2、常见故障及对策如下:
  (1)故障现象:泵不能排料
  故障原因:a、旋转方向相反;b、吸入或排出阀关闭; c、入口无料或压力过低; d、粘度过高,泵无法咬料
  对策: a、确认旋转方向; b、确认阀门是否关闭; c、检查阀门和压力表; d、检查液体粘度,以低速运转时按转速比例的流量是否出现,若有流量,则流入不足
  (2)故障现象:泵流量不足
  故障原因:a、吸入或排出阀关闭; b、入口压力低; c、出口管线堵塞; d、填料箱泄漏;e、转速过低
  对策:a、确认阀门是否关闭;b、检查阀门是否打开;c、确认排出量是否正常; d、紧固;大量泄露漏影响生产时,应停止运转,拆卸检查; e、检查泵轴实际转速胶体磨
  (3)故障现象:声音异常
  故障原因:a、联轴节偏心大或润滑不良 b、电动机故障; c、减速机异常; d、轴封处安装不良; e、轴变形或磨损
  对策:a、找正或充填润滑脂; b、检查电动机; c、检查轴承和齿轮; d、检查轴封; e、停车解体检查
  (4)故障现象:电流过大
  故障原因:a、出口压力过高; b、熔体粘度过大;c、轴封装配不良; d、轴或轴承磨损; e、电动机故障
  对策:a、检查下游设备及管线;b、检验粘度; c、检查轴封,适当调整; d、停车后检查,用手盘车是否过重; e、检查电动机潜水泵
  (5)故障现象:泵突然停止
  故障原因:a、停电; b、电机过载保护; c、联轴器损坏;d、出口压力过高,联锁反应;e、泵内咬入异常; f、轴与轴承粘着卡死
  对策:a、检查电源;b、检查电动机;c、打开安全罩,盘车检查;d、检查仪表联锁系统;e、停车后,正反转盘车确认; f、盘车确认
  说明:以上故障现象和对策是一一对应关系
  三、提高运行寿命的措施
  1、因泵体在高温下运转,故冷态安装时配管上应设铰支座,以防升温后配管位移。
  2、联轴节必须在泵体升温后热找正,以避免运转时造成附加力矩。
  3、泵出口压力测点要设联锁停止报警,否则,一旦排出管道受阻,易造成泵体损坏。
  4、泵起动时,在出口无压力形成时,不可盲目提速,以防止轴或轴承过早损坏。
  5、清洗移液时,不要用泵输送清洗液,应拆下内件,移液结束后再安装,以免泵内混入异物。
  6、泵体热媒夹套的温度可稍低于前后夹套管的热媒温度。因为熔体粘度与剪切率成递减函数关系,齿轮的挤压,轴承的剪切将使熔体温度经过泵后上升3~5℃,降低热媒温度可防止熔体降解。资料表明,通过降低轴承区的温度,可大大增加轴承的承载能力,不需要更换大容量的泵,仅仅通过增加转速就可使用齿轮泵的输出能力增加50%。气动隔膜泵
  7、提速要缓慢进行,不要使前后压力急剧上升,以免损坏轴承或使熔体堵塞润滑通道。
  8、泵出口后面的熔体过滤器要定期更换,不要长期在高压乃至压力上限运行。
  9、定期更换轴承可节省检修费用。当发现轴或轴承内表面磨损量接近硬化层的厚度时,可将轴打磨后再次使用,而只更换轴承,这可使泵轴的寿命延长8~10年。
  10、如遇停电或热媒循环中断超过3Omin,则应将泵解体清洗后重新组装,以免因熔体固化、裂解等造成轴承润滑不畅而使泵损坏。螺杆泵

网友(2010-06-09):
我们车间在用的都是高温油泵,楼主的帖子给我很大帮助,谢谢

网友(2012-12-13):
请教,气动隔膜泵气压升不上我们需要4-5KG的力,但是装了3个气源也只有2kg的力,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