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在新建的文件中调出已保存的“块”?

楼主(2010-03-04):
请问在CAD中,怎么才能在新建的文件中调出已保存的“块”?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如果你新建文件里含有你需要的块,可以按ctrl+2,找到新建文件,再点击下面的块,这样,此文件包含的块就全部体现出来,你再点击你需要的块,就能调出来!

网友:
你CAD基本功有待提高啊

网友:
按"I"→ 按空格→ 浏览到你保存块的文件夹选择块→ 确定

网友(2010-04-30):
ctrl+I 再找到你保存文件的地方,插入就好了

网友:
块有多种,你创建的是永久块那你在打开其它文件时就能打开,要是临时块就只能在当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