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轴承故障原因排除方法

楼主(2010-03-04):
轮叶两侧用紧定套与轴承座轴承固定配合。重新试车就发生自由端轴承高温,振动值偏高的故障,拆开轴承匝上盖,手动慢速回转风机,发现处于转轴某一特定位置的轴承滚子,在非负荷区亦有滚动情况.如此可确定轴承运转间隙变动偏高且安装间隙可能不足。经测量得知,轴承内部间隙仅为0.04mm,转铀偏心达0.08mm;由于左右轴承跨距大,要避免转轴挠曲或轴承安装角度的误差较难,因此,大型风机采用可自动对心调整的球面滚子轴承。但当轴承内部间隙不足时.轴承内部滚动件因受运动空间的限制,其自动对心的机能受影响,振动值反而会升高。轴承内部间隙随配合紧度之增大而减小,无法形成润滑曲膜,当轴承运转间隙因温升而降为零时,若轴承运行产生的热量仍大于逸散的热量时,轴承温度即会快速爬升,这时,如不即时停机,轴承终将烧损,轴承内环与轴之配合过紧是本例中轴承运转异常高温的原因。
  处理时,退下紧定套,重新调整轴与内环的配合紧度,更换轴承之后的间隙取0.10mm。重新安装完毕重新启动风机,轴承振动值及运转温度均恢复正常。
  轴承内部间隙太小或机件设计制造精度不佳,均是分机轴承运转温度偏高的主因,为方便风机设备的安装;拆修和维护.一般在设计上多采用紧定套轴承锥孔内环配合之轴承座轴承,然而也易因安装程序上的疏忽而发生问题.尤其是适当间隙的凋整。轴承内部间隙太小.运转温度急速升高:轴承内环锥孔与紧定套配合太松,轴承易因配合面发生松动而于短期内故障烧损。

网友:
说的有道理,很受启发。

网友:
风机轴承故障维修的现场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收下了~
感謝分享喔~  很實用

网友(2010-05-01):
一般要求轴承外圈与轴承做间隙为0.05左右比较好

网友:
大型风机一般用内圈带锥度的滚心滚子轴承。

这类轴承游隙为安装好的一个重要参数。安装前,就要咨询风机厂家,要到轴承安装好后游隙的范围值。在安装时,边安装,边测轴承的游隙值。

出现这种现象,多是安装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或者安装师傅对这类的轴承了解不够。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谢。

网友:
学习学习
| 获得下载积分说明  |  寻找校友  |  同城好友  |  社友中心  |  寻找合作  |  招聘求职  |

网友: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努力再努力!!!

网友(2010-06-03):
专业啊,长学问啊。全是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