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设计的液压系统---请教

楼主(2010-03-05):
油缸:重油的100*300,两个
油泵:柱塞泵10MCY
电机:四千瓦
油箱:60升
电磁阀:03-3C6
保压阀:MPCV-03
溢流阀:MRV-03
一个液压系统带动两个油缸同步工作。比如,一起伸出300的长度。然后,停下来。这时候,是保压阀在起作用。
但是,这个接下来要让活塞回去。那该怎么办。也就是说,我不知道保压阀的作用。
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没有保压阀的资料怎么用啊,完成你这个动作用液控单向阀可以。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用液控单向阀把流量关了。
那油缸就停在那里了。

网友:
控制油打开保压阀,电磁阀换向,油缸回程

网友:
同步的保持精度如何,分流集流阀能满足吗,保压及回程的控制电磁换向阀及溢流阀都可以保证,停止运动的话还是加个液控单向阀的好

网友:
这一看就是台湾人的型号 保压阀就是液控单向阀
泵 国产的10MCY-14B
    换向阀 M型的 D403-3C60 (中位时上锁 下回油箱)
    叠加式液控阀 MPRCV-03
   叠加式溢流阀 MRV-03
同步只能靠负载或机械同步 系统调节不了
   换向的时候油缸自然会下降 这个不用担心。
就是希望买到正品的台湾阀,别给以次充好!

楼主:
感谢楼上的。
但是,油缸下降要有时间段的。
所以说,这个下降的时间段该怎么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