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08,从新装后为什么没有零件库呀?

楼主(2010-03-05):
我用SW2008,从新装后为什么没有零件库呀

网友:
你在安装时,在solidworks安装选项里选择solidworks professional安装即可.默认安装是没有Toolbox的.(你可以再点击安装文件,修改程序安装来更改)安装成攻后再在工具选项里激活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