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r和MPA,这两者怎么换算?

楼主(2010-03-05):
经常看到bar和MPA。
但是,不知道这两者怎么换算。
谁能请教下,谢谢。

网友:
1MPa=10bar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再准确点应该是9.8,就是力与质量的换算关系

网友:
1BAR=0。1MPA

网友:
同意1楼,4楼是不对的,这个是个绝对等号。和Kgf/cm2这个单位是近似等号的。

网友:
1bar就相当于一个大气压,1MPa就是10bar

网友:
我也一直这样换算的1mpa=10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