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图纸的问题

楼主(2010-03-05):
solidworks新建工程图选择图纸格式时出现 无法找到图纸格式是怎么回事?

网友:
请截图......
用sw打开此文件,修改成你需要的工程图模板,然后另存为,选工程图模板保存,关闭重起sw.Ctrl+N新建工程图,可以看到刚才保存的模板.

网友:
下载了,多谢2楼!

网友(2010-04-16):
怎么增加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