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钢片DR510厚1MM,查不出来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0-03-05):
本月1号遇见一个电工材料,硅钢片DR510厚1MM
查不出来是什么材料。D后面的数值都是两位,而这里是三位,但是根据板厚来说好像是D11或者D21
请高人解答

楼主:
还没有查到起是什么的

网友(2010-11-30):
热轧硅钢片,相当于老牌号D23

网友(2011-11-11):
D,表示电工钢;
R,表示热轧;
510,是硅钢铁损值x100。
国标上完整的牌号是:DR510-50(50是厚度x100,单位为mm)
这种钢也叫热轧无取向硅钢,是冷轧无取向硅钢的基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