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缸的应用---请教

楼主(2010-03-05):
收到一个邮件,谈论数字缸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做比例和伺服控制,一听我还蒙了,查了一下,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资料,好像只有一家公司在做,谁明白其中的原理,不知道在力控制上怎么样

网友:
真还不知道,请哪位介绍介绍

网友:
北京亿美博科技在做,广告做了不少。据说是一个伺服电机控制的步进阀来控制油缸进油口的大小,在低频特性还可以

楼主:
是啊只见这家的广告,你说的原理倒是有可能

网友:
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集成了伺服阀和液压缸的阀控缸系统

网友A(2011-02-28):
数字油缸,或数字缸。它是指将步进电机、液压滑阀、闭环位置反馈设计组合在液压缸内部,接通液压油源,所有的功能直接通过专用数字控制器、计算机或PLC可编程控制器发出的数字脉冲信号来完成长度矢量可控的高新技术产品。
功能
:通过数字脉冲信息控制油缸直线运动的方向、速度、停止点,或使多个数字油缸同步或插补,使控制轨迹为曲线。它几乎集中了现有液压技术的所有功能,不但取消了复杂的液压系统,而且把监控和操控现场直接搬到了办公室。
使用特点:

1、
可以实现单缸多段调速、多点定位、两缸或两缸以上进行差补运动,完成曲线轨迹运动。

2、
动力大,用57机座步进电机作为信号输出,使液压缸活塞杆完全按照步进电机的运动而运动,即不失步,又有几百、几千吨的推力。因此利用小功率的控制系统,就可使大型机械数控化,节省了方向阀、调速阀、分流规等液压件。降低了成本。简化了系统,缩小了体积,降低事故率。

3、
控制系统简单,触摸屏编程。一个微机就可以完成单缸的多点、多速控制,也可完成多缸的同步、插补运动。操作简单、实用性好。例如:数字油缸以每秒800mm的速度前进200mm,然后再以每秒50mm的速度前进200mm,停止2秒,再以每秒1000mm的速度返回原点,再停止3秒,循环运行100次停止,编程如下: 1. speed 800 2. g-len 200 3. speed 50 4. g- len 200 5. delay 2000(ms) 6. speed 1000   7 g-len-400 8. delay 3000(ms) 9. loop 01 100 10. end。

4、
液压系统高度简化,只需油泵、溢流阀(或数字压力阀)组成的液压源就可接管使用,无需任何方向阀、流量阀、调速阀、单向阀、同步阀等繁杂液压元件。也省略了这些阀件的安装集成块,也无需行程开关、继电器等电气元件。降低了使用成本和维修成本。

5、
具备总线控制和连续控制功能。可以实现在计算机总线控制系统中,使液压机械与其他加工设备组成柔性加工单元。而采用PIC单片机以模拟转换方式控制电液比例阀的油压机械,不具备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油缸,或数字缸。它是指将步进电机、液压滑阀、闭环位置反馈设计组合在液压缸内部,接通液压油源,所有 ...

感谢楼主的扫盲,长见识了,真是高级的技术

网友:
可惜还是没大看懂原理

网友:
六楼介绍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看过了,挺好的,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