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升降机 不能下降?

楼主(2010-03-05):
传动杆 机架下面都拆过,排除生锈不能动的原因.  泄压阀 升降链条都还在用的,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原因么  会不会是升降机升的太高了,下不来

网友:
检查一下回油管和油路。

网友:
有没有液压锁之类的被卡住

网友:
油缸换向时没有泄荷,检查减压阀或减压阀下面的回油管。

网友(2010-06-19):
油缸本身是否带有安全阀;设备结构是否上升过位,处于死点位置

网友(2012-02-22):
检查回油管路和换向阀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