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车床夹具,哪位大侠能够解决?

楼主(2010-03-05):
我有一种管状零件,壁厚很薄,内外圆同轴度要求很高,需要专用夹具才能加工,不知哪位大侠能够解决。工件加工示意简图见附件

网友:
做一个开口夹套把内孔加工出来
8 n: {6 }/ l0 ]( {再用芯棒加工外圆

网友:
圆度没有要求吗?

楼主:
圆度是车床性能确定的

网友:
车或磨加工的话应先加工内孔,然后加工外圆。夹具很简单。如果成批生产尽量不采用车或磨加工的方法得到。

网友:
先全部粗车留余量,精车内孔。用芯轴再精车外圆。

楼主:
现在就是要车外圆,关键是夹具有哪位能设计制造,

网友:
可以一次性车好,然后切断。可以使用合式的管料加工

网友:
你是什么样车床,提供给我,我可以试试,联系Robin.Ru@brevini.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 n; s5 f0 V2 q车床是大连的DL-20数控车床,这个车夹具和机床关系并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