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箱电功率计算---请教

楼主(2010-03-05):
现在要做一个外形尺寸长宽高分别为6.4X1.266X2米的烘箱,要求温度升到280摄氏度。不知道总功率如何计算了

其中烘箱保温层厚140mm,四周都有保温。加热的时候,上下均有一个1.4X0.05的缝隙。其余再没有循环风。

楼主:
紧急求助,知道的大侠们赶紧出来呀

网友:
烘箱要用来加热工件。工件是什么,质量多少,需要烘干还是熟化?楼主所给条件里恰恰把它们忘掉了。

楼主:
现在状况是闷烧,只是让箱体本身升温到280度。烘箱总重大概4000Kg吧

楼主:
没有人清楚吗?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等待高人解决

网友(2010-05-30):
空烘箱一般96-114KW..... 具体还要看怎么设计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