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度测量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05):
大家新年好!
有个问题请教,有个零件,外径20-0.03,内径11.995±0.01,高度10.00±0.025,圆度要求0.01,两端面相对内孔跳动0.02。现在客户是用影像仪来采点检测圆度。(采4段圆弧,每段圆弧采3点)测量结果不合格:0.0012。我当时就要求同一测量人员对同一零件再次测量,结果为0.007,合格。当时我就提出了异议,请问该件除了用圆度仪、三坐标是否还有别的可靠的测量方式?

网友:
个人认为影像仪测测0.01的圆度不太准确

楼主:
我也这么认为的,两次的测量结果相差这么多,就这样的测量结果如果用MSA测量系统分析的话,应该也是通不过的。可问题是现在没有圆度仪和三坐标,所以请教大家是否有另外的可靠的测量方式

楼主:
谢谢老大高亮

网友:
那你手头有什么量具?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看不同截面直径差近似判断了,精确测量直径的手段总有吧?总比投影仪强

楼主:
手头只有轴承检测仪和扭簧表,客户那里倒是有三爪的内径千分尺。

网友:
你不一定要三爪的千分尺,一般的千分尺从多个角度测量后,看其差异应该就可以了吧。

这种测量误差是存在的,比较高档的光学投影仪,其测量误差也会达到0.003左右。

网友:
你这个零件外径用微米千分尺【0.005】精度的,内径用气动量仪【0.005】精度的。外经根据工件最少测量2次,高度测量2次取平均值。可以试试幺。

楼主:
我说主要的是内孔的圆度问题,其他都能可靠的测量

网友:
手头只有轴承检测仪和扭簧表,客户那里倒是有三爪的内径千分尺。
引用 网友A:

轴承检测仪和扭簧表应该比三爪的内径千分尺精度好一点,至少比投影仪的结果强多了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可客人的内径千分尺是三丰的,老板相信三丰的东西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下一步也只能是两种方式一起测量来找出差异了。

网友:
轴承检测仪和扭簧表,没用过,不发表意见

但还是建议从测量不同截面圆的直径入手,(如果没大型设备,同时不能外发测量的话)

楼主:
轴承检测仪配合扭簧表其实就是在检测不同截面圆的直径,用内径千分尺也是边测边转,看所测值的变化来判断圆度的。问题是哪个相对更可靠呢?我认为是前者

网友:
轴承检测仪配合扭簧表其实就是在检测不同截面圆的直径,用内径千分尺也是边测边转,看所测值的变化来判断圆度的。问题是哪个相对更可靠呢?我认为是前者
引用 网友A:

对于你的零件那倒不一定,视具体东西的质量和操作者手法可能有未知之数

楼主:
杨大侠言之有理。多谢

楼主:
彻底被客人打败了..........
上周五说我们的样品通过了,说是用三坐标测的........
1小时后说他们搞错了,样品质量有问题.............
昨天又说我们的样品通过了,叫我们抓紧生产.........
汗,这样谁还敢往下做啊..........
总得有个明确的说法才行吧。

网友:
建议用轴类测量仪精度应该会比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