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模型的颜色

楼主(2010-03-05):
在UG4.0中如何修改其他三维软件做的立体图的颜色,谢谢。

网友:
是编辑显示吧% j9 i1 x" d1 e+ w. d
具体命令名称忘记了

网友:
ctrl+j 就可以了

网友:
在编辑里有这项功能,先设置好色号在选择体即可。

网友(2011-01-08):
编辑--显示,CTRL+J,就OK了

网友:
呵呵!不会吧!这个都不知道啊。。

网友(2011-08-17):
ctrl+j之后选择实体不行就选择实体上的面

网友(2011-09-27):
领教了,跟我以前弄得不一样,我刚才试了很好,我以前总是用艺术外观达到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