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4丝攻经常断,且无法取出!

楼主(2010-03-05):
各位好!
加工材料不锈钢,M4螺纹深度为6mm,丝攻经常折断,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丝锥质量问题或攻丝不正

网友:
请问你的底孔是多大?
还有丝攻是正品吗?
有无冷却?

网友:
底孔加工时比加工45#钢的底孔稍大一点,用不锈钢专用丝攻,加专用攻丝油,制作工装,在攻丝机上加工,保证工件相对于丝锥的垂直

网友:
都21世纪了什么都有了专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