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UNC和UN的丝攻(急)

楼主(2010-03-06):
图纸要求为 1 1/4-8 UNC,但是市场上只能买到 1 1/4-8 UN 的丝攻,请问这两者是否一样???
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一样的,就是写的不一样。

楼主:
那就好。谢谢了

网友:
嘿嘿长见识了

网友:
一个是美国 标准  一个是英国标准  美国 标准是60度的螺纹  英国标准是55度的螺纹    你这个都是英国的标准是55度的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