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车、铣、刨、磨、钻,对外加工怎么个收费标准?

楼主(2010-03-06):
普通的车、铣、刨、磨、钻,对外加工怎么个收费标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按时间收费,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
工件额定工时和使用机床型号。社区能搜到。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零件加工工时计算 K

网友:
看你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批量,什么材质...........

网友:
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

网友:
上面的表是什么在地方,工价太低啦

网友(2011-12-06):
工价太低啦~~~~~~~~~~~~~~~~~~~~~~~

网友(2012-01-31):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在工人工资都涨了,工时也涨了不少啊,

网友:
我听说是材料费的三倍到五倍

网友:
这个大部分按时间收费的吧

网友:
看你机床放哪里了,有谁做。。。很多因数的哇。。我们180一个小时的

网友(2013-09-06):
我也想知道哦。。。

网友:
设备费率,按小时收费,加工中心100每小时

网友:
什么东东,要钱么

网友:
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