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那,为什么老是卡?

楼主(2010-03-06):
我按标准为线径3.5设计的O型圈槽嵌在孔壁59mm上,轴58mm穿入孔内。可我放入O型圈,甭管是3.3线径的、2.6线径的,也甭管是58mm的,还是59mm的,我在穿轴的时候,都卡在O型圈那过不去,轴的前端也做了倒角,我就纳闷了!!我用锤子猛砸,砸进去了,但拔出来一看,O型圈被蹭破了皮。奇怪啊

楼主:
这是照片

网友:
第一:若能改结构,把0型圈装在轴上;
第二:作辅助工具,引导轴装入0型圈中;

网友:
轴的前端倒角两侧应该圆滑过渡

网友:
我按标准为线径3.5设计的O型圈槽嵌在孔壁59mm这个是孔径吗上,轴58mm轴径吗穿入孔内。可我放入O型圈,甭管是3.3线径的、2.6线径的,也甭管是58mmO圈内径吗的,还是59mmO圈内径吗的,我在穿轴的时候,都卡在O型圈那过不去,轴的前端也做了倒角,我就纳闷了 ...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的话,估计是O圈选择不当,另外看一下轴上的倒角大小是不是太小了。或者倒角角度不对

网友:
O型圈槽标准的压缩量较大,适当减少压缩量试试。
或者做30度的角。

网友:
4#的意见有道理,不妨一试!

网友:
根本的问题是轴套间隙太大了,单侧0.5的间隙肯定会卡密封圈!同时,这么大的间隙用O型圈密封根本就是不可能达到效果的。而且怎么会蹭坏呢?这又表明你的O型圈沟槽深度有问题,请查询GB3452.1.2.3这三个标准吧。

网友:
同意9#意见,10%的压缩量在20.6MPa压力下都没问题的,不知密封槽是自己加工的还是原有的,槽宽多少?

楼主:
密封槽是加工厂加工的,图纸是按照3.1线径的O型圈给的。

网友:
槽与O型圈不匹配

网友:
试试用很薄的紫铜皮包着轴安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