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减速机的正反转间隙?

楼主(2010-03-06):
以前做试验机的时候知道正反转的间隙不小,都避免来用,可是这次有个产品反转定位的,选了个斜齿轮锥齿轮减速机,间隙大得很,不知怎么消除,定位精度很差,尤其旋转的时候旋转半径增大以后。

网友:
办法有二:
1、换高精度的减速器。这个办法成本很高。
2、如果输出力矩不大的话,加一组消隙齿轮。这个办法困难较大。

楼主:
都很难,我自看不出来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議如下..
先確定許用間隙範圍是多少..不同範圍有不同機構,跟不同的商業價值,如果只是單純齒輪個體,那可以經由改變中心距或組合來控制,但如果已經是個封閉總成的減速機,那去換一個標準化許用間隙的商品可能會容易些....

网友:
根据你输出的间隙要求来选用减速机。
要知道的是,齿轮机构的间隙是必然也必须存在的。如果要求的输出过于苛刻,齿轮机构是不合适的

网友:
对这方面不太懂。有个想法,如果间隙变化是有规律的,可不可以用编程和伺服电机来消除这个间隙?

网友:
在减速机的专业词汇中,这种正反转间隙的误差,被称为回差。
回差:将输入端固定,是输出端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旋转,当输出端承受正负2%额定扭矩时,减速机输出端由一个微小的角位移,此角位移即为回程间隙,也称“背隙”。单位是“分”,即一度的1/60。
为了减少回差甚至达到“零”回差,出现过许多方案,但都有其各自的适用范围。楼主应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用。

网友:
如果负载不大跟变速比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用有种皮带式的无极变速器。就有皮带张力的间隙。应该可以的

网友:
可以用剖分齿轮来消除间隙。

网友(2013-04-17):
我們有兩款減速機,同時都能提供預壓,也許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ws系列主要提供垂直轉動的偏心負載,轉矩正負交替,面板主要製程使用.
SBR系列主要提供水平高速寸動的大慣量比負載,頻繁正逆交替,貼膜設備及主要製承使用.或插件加工平台
可到我們網站參觀!!      http://www.gumptiou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