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4Cr5MoSiV热处理规范

楼主(2010-03-06):
那位高手知道4Cr5MoSiV热处理规范?粗加工后需要正火吗?另外,淬火方式及其变形量?谢谢!

网友:
4Cr5MoSiV  材料名称:合金工具钢
  牌号:4Cr5MoSiV
  标准:GB/T 1299-1985
  ●特性及适用范围:
  是空淬硬化热作模具钢,系引进美国的H11钢。其性能及使用寿命比3Cr2W8V钢高。适用于作铝合金压铸模、热挤压和穿孔用的工具和芯棒、模锻锤锻模、压力机锻模、高速精锻模和塑压模等;亦被用作飞机、火箭等耐热400~500 ℃工作温度的结构零件。
  ●化学成份:
  碳 C :0.33~0.43
  硅 Si:0.80~1.20
  锰 Mn:0.20~0.50
  硫 S :≤0.030
  磷 P :≤0.030
  铬 Cr:4.75~5.50
  镍 Ni:允许残余含量≤0.25
  铜 Cu:允许残余含量≤0.30
  钒 V :0.30~0.60
  钼 Mo:1.10~1.60
  ●力学性能:
  硬度 :退火,≤235HB,压痕直径≥3.95mm
  ●热处理规范及金相组织:
  热处理规范:淬火,790±15℃预热,1000±6℃(盐浴)或1010±6℃(炉控气氛)加热,保温5~15min,空冷,550±6℃回火。
  ●交货状态:钢材以退火状态交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