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夹具夹伤工件?

楼主(2010-03-06):
夹持铝的时候容易把外圆夹伤,加工产品(铝)是大批量.我现在用的是液压快速夹具(像三爪卡盘一样的),请大家赐教!

网友:
主要的是在加工过程中三爪要随时保持清洁,在做完一个产品后一定要将三爪吹干净后在装夹下个产品,三爪内不能残留铝屑。也可以做副铜爪效果要好一点。

网友:
用薄铜片把工件包起来,再用液压卡盘夹紧,或者用软铜爪子夹,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爪头镶嵌塑料可否

网友:
请问大家,为何全在夹具上想,为何没有人在力的控制上想想?

网友:
那就调你的液压夹紧力吧,调小点试试看 5# qingang0

网友:
你最好上图来看看你的零件形状,一便采取合理的方法。
7 M. h$ b! b& k0 f# x楼上说的力的控制上时可以考虑,但也的看减小了力度能不能,敢不敢加工。

网友:
过来学习的 现在看下来就是一个卡盘 清洁度 还有就是加紧力的控制上面考虑 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法?

网友:
工件上加一圈铁丝再夹持即可!

网友:
它是大批量的,这样效率是不是太低。产品表面会不会留下铁丝的印记? 9# iamqius

网友:
夹具上垫上铜皮  或者用氧焊焊上一层铜。也需能解决

网友:
路过,交个朋友

网友:
上一工序控制该工序的定位尺寸,本工序的夹具定位尺寸要和工件的定位尺寸相差无几,在控制压力

网友:
10# zhangjun ' n5 B. h% n& Y' I
用软点的铁丝就可以了。用熟了就快了,围铁丝,夹紧,耗不了多少时间的。

网友:
找个橡胶套不是更快吗?

网友:
既是大批量的,就换一副卡盘好了,

网友:
用软爪也可以,买硬度20左右的自己做个软爪。

网友:
感觉减小压力也可以

网友:
易夹伤的重要表面也可以用专用尼龙试试,我们有用过。

网友:
可以做一个弹性的夹套

网友:
将产品表面加上铜皮。

网友:
把盘爪焊接铜,再加工盘爪就ok了

网友:
切削力不大的话,可以考虑使用塑料做一个内衬。

网友:
同意此观点  主要的是在加工过程中三爪要随时保持清洁,在做完一个产品后一定要将三爪吹干净后在装夹下个产品,三爪内不能残留铝屑。也可以做副铜爪效果要好一点。

网友:
可以考虑用宽的卡爪

网友:
加铁圈   反而更伤得严重...

网友:
没有图纸,不知道夹持部分的情况,建议试用弹簧筒夹试试

网友:
用铜板把卡爪包起来

网友:
根据你的工件外圆尺寸设计铸件的可换套,很经济实用!

网友:
铁丝那种效率很低下

网友:
放铜片  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

网友:
对于批量性的产品,做软铜爪子夹比较好,降低压力,效率会降低的

网友(2023-02-03):
问题有解决吗?怎么解决的9 f5 \2 \: 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