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持铝的时候容易把外圆夹伤怎么办

楼主(2010-03-06):
夹持铝的时候容易把外圆夹伤
加工产品(铝)是大批量.我现在用的是液压快速夹具(像三爪卡盘一样的).

网友:
什么铝呢?纯铝?铸造铝?合金铝?不同的材料可以使用不同的夹具减少夹伤的。一般以加大装夹面,减少工件装夹面受力为主要措施。

网友:
把夹具的夹紧部位自己处理下

网友:
使用软卡爪或加入软垫,加大装卡处的接触面,调整液压快速夹具的夹紧力。

楼主:
我们是大批量生产以前在定位V型块上过胶但是磨损快,请介绍用什么类型的软垫 4# 见习生小王

网友:
我们这里用过尼龙材质的,将其粘贴在卡爪表面。要注意保有足够大的接触面积,且需定期更换。

网友:
我们是外包铜片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在卡爪上铸上一层铜,然后加工一下卡盘,这样就ok了

楼主:
请大家多提建议,包括夹具改善方面的,正焦头烂额中,谢谢大家

网友:
我们原来有铆牛皮的
有加铜垫的
有上尼龙的
......
大家还有啥招请共享!!

网友:
做一个大一点的铜抓 就好了

网友:
看装夹多长了,如果装夹短的话就比较难,我们是专加工铝棒的,工件长度50-60mm,装夹才两毫米,工件表面想不夹伤都不行,实在没办法了,不知有哪位高手献个好计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