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绣钢法兰的平面加工小槽---请教

楼主(2010-03-06):
今天在单位加工了个不锈钢的法兰,外圆280mm,要在216mm的地方(法兰平面上)加工一个槽,宽1mm,深3mm,磨的白钢刀也加工成了不过太慢,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方法,省时省力省钱,谢谢!

网友:
普通的加工方法可能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网友:
应该没别的办法

网友:
我们大量加工类似的工件,也只能用此方法了,别的都试过,根本不行。

网友:
楼住看来是厉害角式,我们加工不锈钢都用乌钢刀,不知是不是先用钻头钻空后再洗槽?

网友:
是一个环形的槽吗

网友:
能用割槽刀割么?

网友:
买个机夹成型刀  效益会高些  刀头更换方便

网友:
车的时候加点酱油(酱油兑水做切屑液用),效果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