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抓和顶尖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06):
各位老鸟,我以前学过一些数控,现在想学普车来补充一下知识。用的是74年杭州机床厂出的C6140.这台机床原来的正爪丢了,然后我在其它机床上(同型号大连机床厂的C6140)找了一副,不知道能不能用。然后车了一个外缘,打了一个中心孔,再把工件的最前端卡住,把后面用顶尖顶住中心孔以后,结果发现径跳非常大。请问一下老鸟,是不是卡爪的问题?但是我想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中心孔的一段径跳相对要小很多呢?

网友:
你的问题首先看卡盘直径是不是一样,一样的话,卡抓应该都是通用的。你的卡抓磨损了,没关系,正好做成软爪,在原卡抓上焊接A3的软钢,然后再原卡抓中间装夹一车好的圆环,然后精镗焊接的卡抓,这样软爪保证精度2丝左右没什么问题。我这每台机床最少配有7,8付软爪,以满足零件跟换的速度。

网友:
没有问题,但得精磨一下卡抓

网友:
就是卡抓问题,卡抓看着是能互用,但同轴度就比一定好了,

网友:
镗一下卡爪就好了,从一个床子上换到另一个麻子上都是要镗一下的,同轴度不一样

网友:
呵呵,我学习了,虽然我不是车工

网友:
自己加工自己。。。我们最近也在这样做,精度能到1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