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洋无心磨KC-300---请教

楼主(2010-03-06):
粗磨加工出来是五边形。到了精磨怎么加工也磨出来也是五边形啊。为什么精磨会复制粗磨五边形呢?其它的不规则图就不会复制呢?

网友:
为什么粗磨出来一定是五边形?和机床参数调整有关系的吧?如果精磨还按粗磨一样的参数调整,五边形自然消除不了

网友:
应该是中心高没调好,还有就是砂轮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