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MM厚的镀锌板,压铆M6的螺钉,大家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0-03-06):
0.8MM厚的镀锌板,压铆M6的螺钉,大家有什么方法?查了一些铆接螺钉,M6的至少要求板厚1.5以上才能铆接。自己试了一下,铆接完后,镀锌板有开裂局部变薄,达不到使用要求,请问同行高手,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能不能采用铆螺母?

楼主:
此镀锌板为车门内饰复合固定板,在上面固定音响等部件。三个M6的孔上固定一个小电机,车间采用扩电机安装孔(由于板薄,不能采用自攻钉安装电机),用手穿M6的螺栓,加平垫弹簧垫带上螺母,用气动扳手打紧。目前经常出现打不紧,导致螺栓随螺母一起转动,电机采用西门子标准电机,改电机孔不太现实,另一端用扳手固定再拧紧又要调整生产工序,时间也要更多,只好在螺钉和镀锌板之间做文章!

网友:
使用储能螺柱焊焊接螺柱。既不破坏板材表面且效率很高。

网友:
0.8的板上固定电机有点太单薄,是不是可以加强0.8的板

楼主:
谢谢我在飞社友的热心帮助,以前考虑过局部焊接加厚再铆接的方法,想到焊接可能会破坏镀层,此复合板要做盐雾试验,镀层一旦破坏可能会存在锈蚀问题。重新电镀有会加大很多成本。 4# 我在飞

楼主:
一般加强的办法是焊接和铆接吧!焊接会有锈蚀问题,铆接0.8已经很薄了,怎么铆才合适,电机的三个安装孔又有平面度要求。局部加强这种情况自己碰到不多,请指点一下可以用什么方法局部加强。 5# cyzy6388

网友:
0.8板有办法攻丝。

网友:
再补强一小块后再用铆螺母之类是否可以实现。

你们老板还没从丰田的事件中吸取教训,0.8的镀锌板,比卡纸能强多少。

网友:
直接用拉铆螺母有专业的生产厂家,目的就是用于薄板上固定螺母,类似拉铆钉的操作方法

网友:
不知道怎么办,但顶楼主一下!

网友:
直接用拉铆螺母有专业的生产厂家,目的就是用于薄板上固定螺母,类似拉铆钉的操作方法
引用 网友A:
赞同,拉铆螺母可以试试,对铆合板没有影响.

网友:
许多年以前向一老师傅学会在薄板攻丝的方法。

网友:
使用储能螺柱焊焊接螺柱。既不破坏板材表面且效率很高。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一个好办法,我们以前经常用在电气柜上,不破坏表面

网友:
薄板攻丝的关键是底孔采用小孔加冲孔的方法加工底孔,然后正常攻丝。

网友:
楼主不如换个思路,考虑下粘接怎么样,现在很多金属粘接胶的性能很好,你先做一个厚板上焊三个螺柱,然后粘在你现在那个0.8mm板上就行了。估计你这个地方也不会受什么力。

网友:
在M6的螺柱上钻孔,用4.2的拉铆钉直接拉铆,即不伤镀层,也方便.

网友:
你好,改名字了,不知道在铆钉的地方加上垫片还会开裂吗?

网友:
有2种方法,一种是拉铆螺母。还有一种是用专用机器在板上压个长坑,再攻丝。

楼主:
一是成本,2汽车上的件大都是折弯加强的。 9# 小白菜

楼主:
回复10.12.14楼,因为此产品为已经量产(每天上千份),今天上午给公司协商此事,得到的答复是控制项目成本,在质量和成本之间还是优先选择了成本。有点无奈喝!蓄能螺柱价格高于普通螺栓。

楼主:
近来考虑用工装等保证在现有的条件下实施技改,下面的图片是没有穿铆接螺栓的图片,以后会上传完整件。

电机安装面

电机安装面

背面

背面

比较全面的照片

比较全面的照片

电机通过三个螺栓安装于此面上

电机通过三个螺栓安装于此面上

网友:
采用激光焊上M6的螺栓,激光焊接的焊点在0.8左右,拉拔力在20公斤左右。而且对镀层的伤害很小

楼主:
今天扯开了一个看看,都这样固定了还是会松,

固定电机的一套螺栓件

固定电机的一套螺栓件

在螺钉和复合板中间用的一个垫片

在螺钉和复合板中间用的一个垫片

能看到电机和复合板的安装配合面

能看到电机和复合板的安装配合面

网友:
有一种热熔钻的加工工艺,可以在薄板上加工螺纹孔,我也没有接触过,只是听说,楼主可以上网搜索一下。

网友:
一是成本,2汽车上的件大都是折弯加强的。 9# 小白菜
引用 网友C:

应是压印加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