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细长轴怎么加工?

楼主(2010-03-07):
这细长轴怎么加工,直径40处留磨量0.7mm,求车加工方法。

网友:
中间加支撑,或一段一段车

网友:
看不了图纸

网友:
直接采用直径40精磨光棒,然后加工螺纹。

网友:
楼主下次发帖最好弄个截图上来,不然有的电脑打不开

网友:
那要看毛坯料了,

网友:
我的CAD版本低了,打不开你的文件。

楼主:
我是用的CAXA2005

楼主:
毛坯是45调质料直径45mm

网友:
上跟刀架,反车,从左向右车,顶针用弹性活顶针,车刀用75度反刀。大走刀。应该挺轻松的

网友:
下料;车一端中心孔;调头车另一端外螺纹,外圆车出100长(便于下一工序跟刀架支撑);制作螺纹保护套,装夹螺纹部分,反向车削,用93°细长轴车刀加工,用三爪跟到架;

网友:
孔和螺纹都最后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