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圆锥直角齿轮,最小的尺寸是多大的?

楼主(2010-03-07):
大家知道下面的圆锥直角齿轮,最小的尺寸是多大的?

大轮和小轮的齿各是多少?

有没有小尺寸带壳体的成套圆锥直角齿轮

楼主:
发不了图啊,给个衔接,谢谢,烦您移步。
http://www.xfjxc.com/cpinfo.php?cpid=13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被封鎖.這裡可參考http://www.gumptious.org/product01.php

网友:
发个图上来,楼主的图纸若是CAD格式的,用CAD打开它,放在屏幕上的一个合适位置,用QQ下面的截屏功能,并保存,然后用画图板打开,并保存为JPG格式,最后再上传附件时,并打开就可以了。

楼主:
发个图上来,楼主的图纸若是CAD格式的,用CAD打开它,放在屏幕上的一个合适位置,用QQ下面的截屏功能,并保存,然后用画图板打开,并保存为JPG格式,最后再上传附件时,并打开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发上图了。

网友:
楼主,你发的那个图是打不开的。你一定用转换成JPG格式的并保存好,记下保存该文件的目录,然后上传附件并打开。

网友:
楼主所给链接是辉县一家齿轮厂的网站。其中成品伞齿轮对的图片:

图片下的规格说明如下。大:M=30、Z=46、直径=1404.92mm/小:M=30、Z=21、直径=684.58mm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
1)“最小的尺寸是多大的”?
这个不好说,技术发展无限境。不过机械手表上发条,有用伞齿轮对传动的,齿的大小用模数,应该只是0.2-0.3吧。
目前各地的机电市场上,普遍可以买到的,应该在1模数左右。
不过市场上可以买到的伞齿轮,好像都是用伞齿轮片铣刀制造的,精度很差。
2)“大轮和小轮的齿各是多少”?
伞齿轮都是成对的,看需要了,可以设计为各种传动比的。市场上一般只有1:1、1:2和1:3的供应。其它速比应该能够定制。
3)“有没有小尺寸带壳体的成套圆锥直角齿轮”。
那就是伞齿轮传动减速机了。可以向各减速机生产厂家询问。

网友:
0.2模数的话,20齿也才4mm左右

楼主:
楼主的问题是
1)“最小的尺寸是多大的”?
这个不好说,技术发展无限境。不过机械手表上发条,有用伞齿轮对传动的,齿的大小用模数,应该只是0.2-0.3吧。
目前各地的机电市场上,普遍可以买到的,应该在1模数左右 ...
引用 网友C:

谢谢前辈的回复,我需要的是圆锥直角齿轮成品减速器,带外壳的,大小范围在20cm×20cm×20cm,有输入和输出轴的,但是在市场上很难买的到,前些日子只找到蜗杆的成品减速器,但是不能反装,它只能由一个方向转动。
不知道前辈知道有没有圆锥齿轮成品减速器呢,谢谢你给指个路子。

楼主:
在顶一下,知道的师傅请指教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