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柱塞缸的设计 求人解疑

楼主(2010-03-07):
我要设计一个柱塞缸,需要顶起一个重3吨的货物 行程2米,请问各位大虾我需要定那些参数,计算的顺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小弟初来乍到请各位多多关照啊~~~苦恼啊

网友:
找一个液压元件的教材就能解决了,当然密封等具体结构还要仔细考虑

网友:
查一下手册呀!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
首先需要知道你的液压系统能提供什么样的工作条件,如工作液压力、流量,这是基础的,然后根据液压力计算出缸径,再根据流压油的流量算出你的液缸的动作速度是否能够满足你的需要,就这些啊,缸筒的壁厚是与压力有关的,2米的行程,要考虑活塞杆比较长了,是否会有稳定性的考虑,还有设计出来你的加工能力怎样,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还是要考虑很多方面的

网友:
建议设计成多级柱塞缸,行程较长,要看实际工况来来设计支撑

网友:
看起来简单其实因素太多了,假如只是满足3炖的力量,2米的行程,那非常简单哦的。关键是你的工作条件很重要,首先,考虑工作时只是轴向力呢?还是也有径向力。受不受空间限制,考虑不考虑成本,完了之后再考虑其他配套。

网友(2011-05-05):
贾培起老师编的《液压缸》,张仁杰老师编的《液压缸的设计制造和维修》均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