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出一个弹簧的机械题目,我来考考大家

楼主(2010-03-07):
一个弹簧刚度为k,从中间剪开变成两个弹簧,弹簧的刚度,也叫弹性系数是多少?
再把两个剪开的弹簧串联在一起用,刚度如何变化?

把弹簧从1/3处剪开,1/3的弹簧,2/3的弹簧,还有串联后的弹性系数是多少?

网友:
弹性系数不改变的吧

网友:
应该不会变吧

网友:
弹簧系数是不会变的!

网友:
不会变的了

网友:
两个弹簧的弹性系数好像正好和电阻串并联相反吧
并联是相加
串联是相加后除以相乘吧

网友:
串起来后应该改变了吧?

网友:
设所有弹簧的刚度为:
K1, K2, ..., Kn
则其柔度为:
R1, R2, ..., Rn
并联时,按刚度计算,其总刚度为 K=K1+K2+...+Kn。
串联时,按柔度计算,其总柔度为 R=R1+R2+...+Rn。
注意R=1/K。
楼主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点评):
详细的正解 :)

网友:
看看弹簧系数的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
最基本的东西吧。

网友:
弹簧的弹性系数k与弹簧的直径,弹簧的线径,弹簧的材料,弹簧的有效圈数有关。具体关系是:
与弹簧圈的直径成反比,
与弹簧的线径的4次方成正比,
与弹簧的材料的弹性模量成正比,
与弹簧的有效圈数成反比.

游客

网友(2012-07-03):
大哥,没这么麻烦,楼主的问题忘记了是高中物理还是初中物理,早就有结论的

网友(2010-03-11):
一个弹簧刚度为k,从中间剪开变成两个弹簧,弹簧的刚度,也叫弹性系数是多少?
再把两个剪开的弹簧串联在一起用,刚度如何变化?

把弹簧从1/3处剪开,1/3的弹簧,2/3的弹簧,还有串联后的弹性系数是多少?
引用 楼主:

一个弹簧刚度为k,从中间剪开变成两个弹簧,弹簧的刚度,也叫弹性系数是2K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再把两个剪开的弹簧串联在一起用,刚度是1K中国机械社区

把弹簧从1/3处剪开,1/3的弹簧,2/3的弹簧,还有串联后的弹性系数分别是3K、1.5K、1K.

网友:
学习了~不看真发现不了问题~~

网友:
哈哈,高中做过不少类似的题嗯!!!用弹性系数的定义做就不会错的,k=F/x。从当中剪开后,弹性系数增加一倍;两个串联后减小一倍

网友:
不变 因为弹簧的系数和长度也是有关系了 单个是变了 都是组合起来还是不变

网友:
两个弹簧的弹性系数正好和电阻串并联相反
并联是相加
串联是相加后除以相乘吧

楼主:
个人认为12楼是正解,
这个答案算是一种理想情况吧
这个没有考虑弹簧的压并圈数
也就是认为弹簧两头没有压并圈数,串联后长度不变。

网友:
6楼说得对,高中的力学!

网友(2012-07-02):
K=G*D/d4*n

网友:
弹性系数变了,剪断了弹性系数增减,弹簧并联了,弹性系数也增加,串联弹性系数减小。

网友:
关键是基本概念,什么事刚度系数,呵呵

网友:
唉,其实看回贴就知道多少人把基础知识都忘记了,中学课本里都有的。

网友(2012-10-21):
弹性系数和弹簧材料有关吧

网友:
真是奇怪,弹簧剪断后在串联起来,弹性系数不变。

网友(2012-11-28):
呵呵,并联弹簧后的弹性系数就像是电阻并联。1/K1+1/k2+.......+1/K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