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厂家的同一型号的液压油到底能不能混合使用?

楼主(2010-03-08):
各位网友:不同厂家的同一型号的液压油到底能不能混合使用,不能会对系统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
液压油混用很危险!

网友:
肯定不可以混用。

网友:
肯定没问题,我们的设备里经常加变,但是我们的系统也经常出问题,不过和液压油的关系不大

楼主:
听说不同厂家使用的液压油的添加剂不同。不知是否属实。

网友:
原则上不要混用,应急用也可以,但是后果确定

网友:
对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混用,但要同牌号,如同是46#。要求高的最好别混用,如压铸机等。
要求不高的我有混用目前没出问题。

网友:
不能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