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种类的焊接?

楼主(2010-03-08):
焊料 EN440 G3 Si 1(FILEUR G3)
气体  C18
电压  25-28V
电流  230-250A

是什么焊接,焊接材料为 Q345B

网友:
气体保护焊接,适用于非合金钢和低合金钢。

楼主:
谢谢楼上的,气体保护焊接的话除了CO2保护焊,还有无其它的焊接方法?

网友:
氩弧焊(TIG)也是保护焊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