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做的,怎么才能把步骤压缩成这样?

楼主(2010-03-08):
怎么才能把步骤压缩成这样

网友:
不是用solidworks建模的实体模型,由别的制图软件建模,然后导入solidwoks中,因而出现不能编辑的模型.可以用sw中的特征识别工具重新识别,简单特征可以识别,高级曲面就无法识别了.识别后可对其进行编辑.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怎么才能打开文件呢!除了上面的方法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打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