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搅拌轴两端的密封设计?---请教

楼主(2010-03-08):
一个卧式液体搅拌缸,搅拌轴的两端采用什么密封型式好呢?只用骨架油封就行了吗?

楼主:
好冷清啊!没人知道吗

网友:
轴上加工回油槽

楼主:
谢谢回复。那搅拌缸不是装油的,搅拌的东东像胶水,含有金属微粒,不知回油槽行吗

网友:
不知道用浮封环密封是否适用于你的工况?

网友:
机械密封,有专业公司生产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密封是要缸内的胶水不要渗漏。浮封环密封似乎不行。

网友:
使用炭化纤维密封试试看。

楼主:
使用炭化纤维密封试试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教。你说的就是盘跟条吗?接口怎么处理?产品有无接口型的吗?

网友:
卧式搅拌设备单纯静密封是不管用的,一般在化工设备中都用机械密封。但是如果功率小可以用磁力泵+静密封。
传一个搅拌机械密封的原理图

网友:
6楼的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A:
盘跟条3-4根,接口90度错开。

网友:
用机械密封吧!

网友:
拆开洗衣机看看

网友(2019-08-14):
引用 网友A:
盘跟条3-4根,接口90度错开。

请教一下,什么材质的盘根,可以用于类似潮湿的食品搅拌轴的密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