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孔的问题 请教,如图

楼主(2010-03-08):
各位大大  帮小弟看下   谢谢!

网友:
提示已经很清楚了。
(下面的螺纹为0.75的,孔口直径应大于0.75)

网友:
同意楼上 下面的注释耶很重要

网友:
在实际加工中,沉孔应大于螺纹大径,否则没法攻牙

网友(2010-09-15):
以上各位楼主讲的不错。
支持

网友:
弹出的提示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不知楼主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
各位说的都不错。。。

网友:
得认真看看弹出来的信息啊,很多东西在上面都清楚的显示出来了.

网友(2012-05-02):
注意信息啊。。。。。。。。。。

网友(2016-01-17):
沉孔应大于底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