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径问题---请教,在线等

楼主(2010-03-08):
本人菜鸟。刚收到客人样品,用卡尺检测内螺纹数值为2.35mm,客人无图纸,也不知是英制还是公制(公制可能性大),想询问朋友:相对应的螺纹规格应该是什么?M3吗?

在线等。感谢!

网友:
到站内搜索一下内螺纹的检测方法,写应该很清楚

楼主:
我试试。感谢

网友:
2.35?用什么钻头钻的?

网友:
拿到五金店,挨个拧螺丝

网友:
楼上好主意,要是工件螺纹长度比较短怎办?

网友:
拿到五金店,挨个拧螺丝,,,,,,,,,,,,支持

网友:
有时工英制的螺距相差较少,当螺纹有效牙数少时,会出现问题

网友:
老大,两次发帖间隔120秒就是灌水!

网友:
支持5楼,简单的往往是实用的。

网友:
支持5楼,简单的往往是实用的。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因为楼主说了人家是菜鸟,这叫做针对性

网友:
说句题外话,2.35怎么用卡尺测量出来。。。我这里的卡尺都是0.02的,0.01的没有见过。。。

网友:
12# 西北郎 带机械表或是电子游标都可以测量

楼主:
拧对了螺纹,我还得再拧螺纹长度啊! 兄弟,你主意出得也太有才。

网友:
简单的就是实用的,用螺丝试一试是最好的办法,再者说了,非用这样的螺纹不可吗

网友:
我看也只能是用螺丝一个一个的试了!
深度?
哈哈
就用2.0的钻头当探针吧!!

楼主:
说句题外话,2.35怎么用卡尺测量出来。。。我这里的卡尺都是0.02的,0.01的没有见过。。。
引用 网友B:

我的卡尺是带表的。因为不懂,所以买的量具都是比较好的。

网友:
建议你使用螺纹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