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分辨率和定位精度是个什么关系?

楼主(2010-03-08):
数控机床分辨率和定位精度是个什么关系?
在网上查的:
分辨率 :两个相邻的分散细节之间的可以分辨的最小间隔。
定位精度 :实际位置与指令位置的一致程度。
如果数控机床的分辨率是1um,那定位精度可能是多少?等于/大于还是小于1um?重复定位精度呢?

网友:
应该是大于1um,而且吧可能等于1um!
至于定位精度具体多少要根据机床的机械结构及装配好坏来决定!!

网友:
分辨率在通常中主要是指数控系统分辨率.这个分辨率是指系统能显示的精度,而不是机床实际精度.
很多数控机床拿这个数据来骗人.要知道最廉价的数控系统分辨率都是1微米的.不能反映床子的精度能力.

网友:
当然了,分辨率如果从正常去理解,那就要分数控系统分辨率和机床运动系统分辨率.数控系统分辨率就是上面所说的,而机床运动系统分辨率则是整套机床运动部件所能响应的最小位移.一般来说,常规机床能达到5-8个微米的运动系统分辨率就已经很不错了.再高就要受到机床物理结构限制了.

定位精度的解释没有错误.一般来说都会大于分辨率.
重复定位精度是指机床运动部件回到此位置的能力...一般要比定位精度小一些.介于定位精度和分辨率之间.

网友:
500-800的数显卡尺,分辨率是0.01,测量精度正负0.08

网友(2012-09-04):
我理解是这样:一个脉冲信号机床理论位移的距离就是机床分辨率(步进传动机床)

网友:
螺距大小和定位精度有关系吗?

网友:
机床没有分辨率这一说法~~

网友:
我来解释下 分辨率的意思  是每转的脉冲数   现在主流的绝对值的编码器是 2的17次方的 也就是每转的脉冲是 131072
要实现 定位精度  要看是什么电机 直线的 还是伺服+丝杆的   这涉及到调试的东西就不详细说了
总之现在的比较以前的2500线的高了几倍了
现在对于控制系统可以达到纳米,但是,这要安计算来设置参数 实现

网友(点评):
现在的主流是24位……

网友:
分辨率是1um的话,定位精度肯定大于1um,重复定位精度小于定位精度。

网友:
 8楼的24位,你知道分辨率多少了????  2 的24次方是 1677 7216    是千万级的了啊

这电机国内不多 非主流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分辨率只是一个数据,跟机床的实际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没啥关系。

网友(2015-08-05):
学习了,感觉还是定位精度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