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零件如何出图?

楼主(2010-03-08):
如题,我碰到该零件,画是画出来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出图,请各位大侠指导 谢谢了

网友:
能否画展开图?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以前做过一个小的设备也用到凸轮了,只不过是平面凸轮,原理都是一样的。
把凸轮运动轨迹表达出来即可……

用时间(角度)和位移把运动轨迹表达出来,圆柱凸轮加工不似平面凸轮线割即可,于加工方提供相应数据 如igs 文件等……

以前也没整过这个,瞎说一通,狼兄莫怪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把零件展开来,但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可以用计算公式表示出狐仙轨迹

网友:
查了一下刘昌褀、牧野 洋等著《凸轮机构设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第103/104页),需要投影图(就您这个件的话两个基本视图应该够了)、展开图、参数表(和齿轮的那种参数表类似),当然别忘了别的技术要求。

网友:
螺旋线规则吗?上次我也弄过一个螺旋槽,只标注了螺旋升角。

网友:
首先分清谁是主动件,然后再画,如果图示零件是主动件,则是把旋转运动转化成直线运动,只需要把转过的角度和相对应的直线位移量对应即可。

楼主:
看了各位大侠的指导,基本上已经明白了,应该是和凸轮的表达方式是一样的,

网友:
基本图之外,另外加一个外圆面的360度展开图。
找到一张旧图,贴出供参考。

网友:
本公司专业经销进口轴承北京办公家具公司专业经销办公家具。如有疑问请咨询

网友:
用三维图和展开图结合也行吧?

网友B:
害怕伏枥:你的例子中的展开图的是怎么展开的?从哪个方向看啊,这个有什么要求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前辈,一开始我不敢肯定用展开图行不行,但是,通过各位大侠和前辈您的指导以后,我终于可以很自豪的肯定用展开图的表达方法了,再次谢谢各位大侠
尤其谢谢害怕伏枥前辈您一直以来的教导

网友:
展开图  就可以了  画出主线 和宽度  然后再数控铣床上铣出来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对了  这是个符合运动加工出来的  要测量一下轨迹的运动情况    就像你所说的凸轮速度图一样啊

网友:
传统机床加工:按外圆展平,沿圆周展长标注分度数,轴向方向标注轨迹点。

数控机床加工:直接提供数模。

网友:
好像可以用展开图来画吧。。。

网友(2018-12-20):
引用 网友B:
害怕伏枥:你的例子中的展开图的是怎么展开的?从哪个方向看啊,这个有什么要求不?

应该是剪开后从内侧往外侧方向看

网友:
把3D图发过来~转账50块钱,给你出一张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