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给和转速怎么给?

楼主(2010-03-08):
我的材料是45#,刀的直径是6,编程是我转速给300,进给10.怎么老是断刀???是铣外轮廓,凸台。。请有经验的师傅们请教!!

网友:
哈哈,6mm的铣刀,就算是高钴白钢铣刀也至少打个600转-1000转。转速太低了!走刀也太慢了,至少也要个100吧!

网友:
是整体合金的还是高速钢的?

楼主:
高速钢啊,嘿~~~断得我烦,,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铣外轮廓把刀加大,还有就是提高转速

网友:
白钢刀,我给你个参数,转速1000转上下,吃刀深度0.3-0.5之间,进给400左右。。。材料没热处理过的话还可以在提高。。。

绝对不会断刀。。。

这么小的刀不能大吃刀深度

网友:
提问的数据太少!
大家慢慢猜解决方案!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我晕  不是 6MM高速钢铣刀,深度最好不要超过3MM 转速1000+进给50-100,保证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