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搞二手车床的?哥们在这里求助了!!

楼主(2010-03-08):
有没有人对二手车床特别熟的?
现在二手车床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仿沈阳第一机床的假车床(之所以说它是假车床是因为基本不能使用,拿报废件拼装成的。床身没有战火,主轴是接的。但是没有经验的很容易上当),以6280 62100  3米 居多。价格很便宜。所以现在买大型二手卧车非常谨慎,最近朋友介绍看了一台天水星火产的cw61125 *8米的 价格很不错 02年产的 ,床面硬度也很好,基本没有磨损。但是电柜箱看着有点不像是大厂干的活。
现在有点犹豫,想在社区请大家帮帮忙,有没有厂矿买到过假冒的61125*8米的车床,或者有经验的师傅有什么鉴定的好办法?
看这车床的导轨真挺不错的,纠结了!
大家给出出主意,先谢过了!

网友A:
首先看一下床身是不是原装床身,别是用6163的床身改的,像这样的床子床身会很宽的,宽是为了车大活的时候的稳定性和中托板的刀能够过得去,如果是用的6163的床身改的,那在车大活的时候,刀根本就过不去.二来,看看是不6163的结构,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床子都是用6163改的,所以一定看好了,别上当,如果是6163的结构,那一定是假的.三,看看床身,中托,尾座是不是垫起来的,如果是垫的就一定是假的了,四,看看边边角角的地方,有无二次喷柒和修磨过的现像,只要上述所说都没出现问题,那就看看成色了,导轨好不好,内部结构怎么样,开机听一下声音如何,不能听也要用手转一下,感觉一下有没有死点一类的,挂挡,试试所有的挡是不是都能管用,维修嘛不用发愁,这大床子你都买了,还会没有维修的钱?配件怎么都能做.只是给你个参考,买的时候自己还是要小心.

楼主:
不是6163加高的 这我肯定!大连产的6280是63加高的
天水的125是100加高的。
床身是一体的!
导轨硬度非常好

网友:
打开能看见齿轮的地方,看看齿轮、小零件上有没有零件号。
再看看所以的电机铭牌,看看出厂时间是否相近。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电机也是一个好办法,不错,看来哥们很有经验!

网友:
我是看到现在机床制造现状,木工机械厂都干大立车、龙门移动铣床,修自行车的改行接机床数控改造。

网友C(2012-04-22):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一下床身是不是原装床身,别是用6163的床身改的,像这样的床子床身会很宽的,宽是为了车大活的时候的稳定 ...

有一台6150挂高速声音小,低速大一点,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台6150挂高速声音小,低速大一点,正常吗

呵呵,那不正常么,如果是床头箱的话,那就应该换车头箱的轴或者是齿轮。调一下声音,但要找个维修方面的高手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