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辊道减速机不用行星减速机

楼主(2010-03-09):
问一个很初级的问题,行星减速机应该省钱啊(同样功率、同样速比的情况下),为什么制造厂家都不采用呢?

网友:
什么辊道,我们的输送辊道基本都是行星减速机。

网友:
同功率同扭矩的行星减速器,其价格要高些,另外,其过载能力也略低。

楼主:
钢坯输送辊道,22KW

网友:
钢厂的工作环境也是一个因素。

网友:
主要是行星的热功率上不去吧,钢厂的环境温度比较高。

网友(2010-09-21):
行星的主要用在化工,水泥行业。重量,尺寸不大,传动效率高。就是功率比较小~

网友:
行星齿轮复杂 价格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