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华铸的加密狗--请教

楼主(2010-03-09):
我们正版买的华铸CAE,他们只给一个加密狗,说要另外一个需要加钱,但是我们买了这个软件,所有配套的东西都应该归我们所有的呀。大家买了正版后是这样的吗?

网友:
他们按套及单元卖,看你公司买几套?

网友(2010-05-23):
一般这种软件多是按端口算价格的吧,端口多了就不会有这么问题的

楼主:
端口多了是怎么回事,我没听华铸他们提起呀。

网友:
这是正常的。
软件分为单机版和网络版。单机版其实就是卖加密狗,一狗只能装一台机器。网络版是把狗装在服务器上,然后允许你同时使用多少个节点。节点越多,平均下来就越便宜。看你们怎么考虑了。
另外,一般情况下,有狗,是可以比较轻易就破解掉的。所谓的带狗杀狗。杀掉狗以后,可以用软狗来模拟硬狗,这样就可以随便在机器上用了。当然,逮着你是要索赔的,尤其是商用,必须要走正道,不然麻烦。自己用着玩,人家一般不会追究,但也是不合法的。

楼主:
螺旋线朋友,你说的非常全面我基本上懂了,还有一些事和你探讨下,加我的QQ929144397,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