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接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3-09):
图中这个焊接符号是什么意思?机械设计手册上查不到呀?

网友:
直接传个图吧

网友:
带垫板/纯边单边V形焊缝

网友:
这个叫k型焊缝

楼主:
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我传个图片吧。

网友:
同意 带垫板/纯边单边V形焊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垫板/纯边单边V形焊缝应该是下图这样吧?这是在PCCAD里直接生成的带垫板/单边V形焊缝符号

网友:
带垫板、单边V形焊缝?
不过下边又是槽焊缝或塞焊缝的符号吧?带垫板是封口方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才图片加载出错了,下面少了一横,现已经更正过来了。

下面的这个焊接符号像是 单边V形焊缝、槽焊缝或塞焊缝的符号
但是这种符号怎样能应用在T形接头上?
槽焊缝或塞焊缝的符号好像不能用在T形接头上吧?
这是外厂传来的图纸,就这个符合让人很是不解?
请大家多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如果是T型接头,那就是图纸错了,建议和厂家沟通。
楼主如果解决了,请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呵呵

网友:
想看看整张图纸

楼主:
查了很多资料,感觉不可能是单边V形焊缝和槽焊缝或塞焊缝组合焊接;
个人也越来越坚信是带垫板、单边V形焊缝;
这种困惑也只能怪对方厂做图不严谨,画了个模棱两可的符号;
最终是什么符号也只能等下周到对方厂里问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