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司有款包边条,求助模具设计方案

楼主(2010-03-09):
向各位高人请教一下
   我司有款包边条,型状如:“U”型,并有一定的负角(3度),宽度为3MM,高度:6MM,长度为:110-350MM。共有15款长度
用量较大(80万/款)。
    我们现在想开冲压模具,最好能共用模具,产出效率高。否则模具成本就很高。

网友:
楼主最好给个图再详细说明,不是很清楚楼主想怎么包边条。

楼主:
现附上产品图,材料为不锈铁.

网友:
我接了,要图纸还是模具?

网友:
尺寸太小了,楼主找到好的方案了吗?

楼主:
我们有个方案,但是做不出效率,如果走级进模的话成本太高,有点不切实际.
不过在我看来如果做一个成型设备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些

楼主:
我其实心中有个方案,就是做个类似卷门那个延压设备或者做成辊机的形式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做五金冲压,所以做设备的话那就要外包了

网友:
冲压其实也可行的,如果卷料可以做个送料机构连续冲压成本也不高的,估计花费不超过3000
如果先裁断再冲压速度是慢,但对于短的可以一次冲压2-3条

网友:
学习中,请多指教

楼主:
冲压其实也可行的,如果卷料可以做个送料机构连续冲压成本也不高的,估计花费不超过3000
如果先裁断再冲压速度是慢,但对于短的可以一次冲压2-3条
引用 网友A:

请个方案,具体怎样的冲压法,因为U型有负角,如果正面冲的话脱模是不是有困难!
请指教?谢谢

网友:
有负角可考虑摆块式冲法,这样可冲小于90度,脱模可左右脱。不过上模强度有点担心,太薄。

楼主:
楼上高工的方法可能效果不是很好:1.首先这东西很小,很长.2.左右脱模效率问题好像没有解决.请再帮我想想,谢谢
图是这款产品的图片.请参阅

网友:
这种产品做台专机拉出来就好了,做过类似的专机

楼主:
这种产品做台专机拉出来就好了,做过类似的专机
引用 网友B:

是吗?能给个原理或者机器的图给参考一下,Q376804822

楼主:
什么样的机器呀,怎么不回,报个价给我们
最好有机器的图片

楼主:
各位,请支持一下.
等待您的高见

楼主:
大家快帮我出个主意呀

楼主:
冲压其实也可行的,如果卷料可以做个送料机构连续冲压成本也不高的,估计花费不超过3000
如果先裁断再冲压速度是慢,但对于短的可以一次冲压2-3条
引用 网友A:
请说详细点好吗?冲压模是不是需要三套?

网友:
做个着弯的 机器就可以;  不 是 很大的

楼主:
做个着弯的 机器就可以;  不 是 很大的
引用 网友C:

请说明什么样的机器,还有就是机器的夹紧力的控制问题,同时产品表面是覆膜,会不会影响送料

楼主(2010-04-08):
这么多天了,还是没有能解决

网友:
冲压其实也可行的 ,U型有负角,正面冲的脱模不是问题,可以做一机构脱模。

网友:
刚刚加入模具行列,向大家学习

楼主:
因为急于出货,目前我们做的三套模具,切断,冲U型,再拍负角.但这种没有效率,目前只能做到700条/小时
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