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负载转动惯量

楼主(2010-03-09):
知道变频电机的转子转动惯量后,如何计算电机带动负载的转动惯量?像日系伺服电机,都规定负载惯性矩在15倍以下,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有没有这样的规定?

网友:
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 主要用来动力驱动,伺服电机主要是精确定位,用途不太一样,若没有什么高的控制要求,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不需要进行转动惯量的计算的,除非有加减速要求。一般只进行功率、扭矩的计算基本上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普通电机或变频电机,电机的扭矩足够,而转动惯量比负载惯量小很多,那要怎么处理,如果电机的惯量太小的话,电机是不是会摆动或停不下来?

网友:
请问一下,通常讲的电机的转动惯量是不是指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而非整个电机的转动惯量?